求神舟 A360-P62图纸

楼主(2015-04-25):
求神舟A360-P62  图纸
华硕代工  板号  H33Y REV 2.1
主板故障开机掉电又开机掉电 一直循环  上电到0.4左右
目测发现 有两个3脚的管子烧毁 现在没图纸 都不好判断这
两个3脚的到底是 二极管 还是三极管 又或者是 MOS管 什么的
求助 位置在RT8206A 上方

网友:
同意楼上...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哥们 你这水灌得

网友:
可以照着K42J 系列的去修,应该是下级的某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没图纸是不好修。

网友:
没有图纸   真的不知道怎么修
我碰到也头痛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33y   此图暂无   可以去某宝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33y   此图暂无   可以去某宝看看

某宝问了 也没有

网友:
额  那悲剧了     盲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