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卡logo,诊断卡38→3C后停止!

楼主(2015-04-25):
Bios芯片我换过了,没有任何效果,全部外设都拔掉了,以确定就是主板问题,请问怎么以最小代价修好!!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Cpu风扇,显卡风扇,能转,主板有温度!

网友A:
主板上集成的网卡,声卡,各接口IC拆掉试机。

网友B:
会不会你是BIOS不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是BIOS不合适啊

应该不是吧,都是同一个型号,只是品牌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集成的网卡,声卡,各接口IC拆掉试机。

我也想到过,可是焊功不太好,怕把整个板子都弄废了!

网友D:
按3楼说的去做。焊工也是通过练习才掌握的。

网友E:
1.更新BIOS版本,因为旧的版本不支持高等CPU导致。2.声卡坏,南桥检测声卡不过。3.南桥坏,不过检测声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3楼说的去做。焊工也是通过练习才掌握的。

好的,焊坏就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更新BIOS版本,因为旧的版本不支持高等CPU导致。2.声卡坏,南桥检测声卡不过。3.南桥坏,不过检测声卡。

应该不是bios问题,因为之前可以用的,

网友F:
档38?
书上是这么写的:
1.ami的BIOS代码。
2.  38的定义是初始化USB控制器,而USB控制器集成在南桥,开机LOGO死机38一般为USB,IDE,HD声卡故障。
3. 第一步测试USB接口供电5V是否正常。
    第二步测48M时钟是否正常。
    第三步刷拆HD声卡。
    第四步,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过,可是焊功不太好,怕把整个板子都弄废了!

不能因为牙疼就不吃饭,也不能因为焊功不好就不去尝试。

网友G:
搞过卡LOGO的几乎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焊坏就坏吧!

迅维有月饼老师的焊接视频,你也可以照着做做。其实并不难,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集成的网卡,声卡,各接口IC拆掉试机。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3楼说的去做。焊工也是通过练习才掌握的。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更新BIOS版本,因为旧的版本不支持高等CPU导致。2.声卡坏,南桥检测声卡不过。3.南桥坏,不过检测声卡。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档38?
书上是这么写的:
1.ami的BIOS代码。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牙疼就不吃饭,也不能因为焊功不好就不去尝试。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过卡LOGO的几乎都是南桥的问题。。。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有月饼老师的焊接视频,你也可以照着做做。其实并不难,都是这样过来的。

谢谢,把声卡拆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我个人遇到的都是拆声卡就好了居多,但是有遇过一块奇怪的,換上好的聲卡還是卡3c,就是SB再见了

网友:
恭喜楼主的进步,维修就是这样:当你修好一个故障,就有一种成就感。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