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有复位没时钟

楼主(2015-04-25):
PCI-E A13 A14 没有时钟,A11复位3.3
正常开机,就是PCI-E的独显不能用。集成显卡正常。(PCI-E供电正常)
在线求思路啊

网友:
目测此版块乐于助人的都睡拉?

网友A:
能正常开机说明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集成显卡可以用。单单PCIE插槽不能用,且A13、A14脚差分时钟对的电压是0V。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明芯片组,故:
1.INTEL/AMD双桥:时钟芯片到PCIE时钟测试点线路断线、线上的小电阻损坏,跑线。
2.intel/AMD/NV单桥: PCIE测试点到桥之间的线路,跑线。
3.PCIE插槽打值数据线和控制线三次:数据线一次、耦合电容靠近北桥一端一次、二极管测电容无穷大一次。
4.北桥内部显卡控制器故障。
5,。刷BIOS

网友B:
加焊下桥就OK了,是不是NV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开机说明主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集成显卡可以用。单单PCIE插槽不能用,且A13、A14脚差分时钟对的电压 ...

还是没修好。。。我的水平太低了!!多向各位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下桥就OK了,是不是NV芯片的

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