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奇葩问题

楼主(2015-04-25):
有谁遇到过联想G460   LA-5751P   独立的板子开机内接外接都会花屏,而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花屏,就是乱码花屏,就开机画面那一下,进系统就不会了,问题是进系统感叹号,我以为是显卡挂掉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又想是不是显存坏了,换了涛声依旧,真不知道哪里会影响,而且这种花屏还真没遇到过,求大师高手指点!
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此机已修复,(显存到显卡之间断线了)我之前有量过数据线,只量了显卡这端,看来以后还是要细心点!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呀?

BIOS刷了几个了!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机器,问题是开机东芝界面花屏,过了界面一切正常,就刷了BIOS好的!跟LZ所说的问题有点似,LZ不妨试试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C:
   先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D:
内存也会导致花瓶

网友E:
内存不会导致显卡有叹号的!重点排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内存不会导致显卡有叹号的!重点排查一下显卡供电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的意见,我会认真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机器,问题是开机东芝界面花屏,过了界面一切正常,就刷了BIOS好的!跟LZ ...

BIOS刷了,都是之前保存下来能亮机的,之后又下载了几个·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以前修过一台东芝的机器,问题是开机东芝界面花屏,过了界面一切正常,就刷了BIOS好的!跟LZ ...

刷了,都是之前保存下来能亮机的,之后又下载了几个·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CPU ,屏线,屏都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也会导致花瓶

这个有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  看看吧

这个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意见,我会认真查看的

显卡少一个供电可能极大

网友:
显卡少供电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少一个供电可能极大

问题是现在真找不到,看来还要好好量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查啊

网友:
那就没头绪了!

网友:
哎···真的好让人蛋疼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上面不是写了么,显卡到显存之间断线了

谢谢,是我没有看全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板子客户要的太急了,没来的急!以后遇到此板必上图

话说头像太诱惑,小心被举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显存和显卡 之间的数据线 不是很好量 楼主能量出来看来是下功夫了.修好就什么都不算了

大师一看就是高手,不错·第一次是没量出来,第二次才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头像太诱惑,小心被举报

嘿嘿···这还好吧!大家不都好这口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大师一看就是高手,不错·第一次是没量出来,第二次才量出来的

断线 的点 有没有仔细看看 是老化了 ?还是进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是我没有看全面。

没事的··!!

网友J:
集显走内存,所以进系统正常啦,驱动打不上先要查显卡,估计都会先换显卡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是我没有看全面。

网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断线 的点 有没有仔细看看 是老化了 ?还是进水了 ?

感觉有点像是PCB两点不通,不是平常修到的进水,或者别的故障引起断线,那个我当时量到的时候看不出来,刮开油才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集显走内存,所以进系统正常啦,驱动打不上先要查显卡,估计都会先换显卡再说

是啊 ··起初我也是这样想的,换了一圈回来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是断线了,大师没看清楚吧,我上面有写的

网友:
是断线了,大师没看清楚吧,我上面有写故障修复的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我会认真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必须的,你也是!

谢谢,彼此彼此

网友K:
我见过这种问题 也有可能是硬盘引起的  你可以先拆硬盘然后用U盘进去看看

网友:
真的很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见过这种问题 也有可能是硬盘引起的  你可以先拆硬盘然后用U盘进去看看

我这是裸板,都没插硬盘,大师么看完我的帖子吧,我上面有写修复原因的

网友: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