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9800GX2 需要热启动

楼主(2015-04-25):
9800GX2显卡自己收来用的。最开始还好 但是越到后来越不好用主要是启动的时候  启动不了 需要热了才行  预热一会才行 到后来怎么预热都不来   不亮的时候 主要是apw7066 这个芯片没电压输出
9800GX2  2快板子的2个APW7066都没输出
  12V电压到了  应该是 APW7066开启信号或者是那个一电压没来

请论坛高手指教一下  9800GX2 的核心供电 APW7066需要哪些条件 才能正常工作 (偶尔能开机热了能开机了什么都好好的 不会花屏蓝屏 游戏随便打 )

网友A:
考虑APW7066本身性能不良,先替换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电容有没鼓包漏液的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APW7066本身性能不良,先替换

首先 焊不下来。。再去努力努力应该能下来  其次没这个芯片 马上去订   然后  加焊过 了 最开始发现热启动就是对他加焊了 就好了 热了就好了 。。。 把副卡拆了  A卡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 焊不下来。。再去努力努力应该能下来  其次没这个芯片 马上去订   然后  加焊过 了 最开始发现热启 ...

换APW7066好了

网友:
芯片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