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REV:4.0 自动上电到1.4A一会掉电,反复的自动上电1.4A掉电

楼主(2015-04-25):
这问题有通病吗?没通病大伙给个思路

易点小弟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如此求助 ?是在可能性太多 建议简单测试和排除

求助 多提供些数据%……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K42JR  VTT电阻通病 RT8202 OC脚电阻,15K的电阻改成5K的看下

网友:
机子也修复,一课电阻坏了,电阻引脚有点腐蚀,换了机子就好了

网友:
这样求助下次没有人回复了,修好也不公布答案,怎么修好的?论坛就是要相互共享相互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我以为解决了那    原来是求助啊   求助要发求助帖

网友:
一个电阻就好了  一个电容就好了  就烦这个  你到是说说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A:
说个JB   ,穷,给我加点分告诉你

wohawunaizz -2 很给力!
blmam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海绵宝宝。 -1 自己上论坛求助,现在修好,还要加分才说,.

网友:
是哪里坏了说清楚点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看看还掉电不,我修过一台断开显卡供电不掉电,换显卡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个JB   ,穷,给我加点分告诉你

你以为真是求助吗?不过是发个贴赚点下载分而已,傻叼

天意wx -6 注意语言!

网友:
只有你把是哪个配件引起的问题说出来这样自然而然都有人给你加分了    兄弟

网友:
都不说那问题,那来的分

网友(2015-06-28):
严禁灌水

网友(2015-08-01):
论坛里好像有这个通病的案例

网友:
到底什么状况?我都没看明白!

网友:
我这台修了BISO显卡 客户用了一天 现在掉电 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