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15秒掉电

楼主(2015-04-25):
         一块华硕M5A78L  LE主板客户刚拿来时是不显示 加焊一下IO芯片 可以显示了 不过显示15秒就掉电 我把板上的一些822排阻换了还不行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们有谁修过 帮忙求解下

网友A:
io跳变情况如何?

网友:
按数序来吧,三大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usb口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跳变情况如何?

能说得简单一点吗 我是新手 刚学修主板

网友:
应该是先上电然后检测检测突然发现开关针低啦就掉电啦

网友:
提示信息上说usb过流,检测USB电路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B:
7楼正解,只要修好USB过流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USB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正解,只要修好USB过流就好了

  已经修好了 是USB 5v供电的问题 跑线路 跑到IO旁发现那断线 接好就好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解答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觉得是USB电压不对导致的。

网友:
5V没有问题就找这两个排阻!!

网友C:
很明显USB短路了,查看usb接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USB过流的问题,已成为华硕经典故障

网友D:
学一点简单的计算机常用英语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楼主这不是掉电,系统说了,检测到USB设备过流,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一点简单的计算机常用英语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楼主这不是掉电,系统说了,检测到USB设备过流,系统将在1 ...

  英语 我只记得26个字母 其它的怎么记的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USB短路了,查看usb接口是不是坏了

USB 5V供电的问题 我量的时候电压只有1.5~2.5V的跳变 后来跑线路发现是断线了 接好就OK了

网友:
华硕板子的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