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主板,跑D0,不动

楼主(2015-04-25):
映泰N68S3+主板,跑D0,不动,测量内存槽有一个第117脚短路,没有图,不知怎么下手,求解

网友A:
你测117脚,是什么信号,我都不清楚啊,

网友B:
D0一般是不读U,放电-换U试-刷BIOS

网友:
检测总线,不过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117脚,是什么信号,我都不清楚啊,

我也不明白,一个槽117脚是有3。3V,另一个没有电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D0一般是不读U,放电-换U试-刷BIOS

换过CPU了,也一样

网友C:
三代内存吧,118 238 236 正常吗?

网友D:
D0?
书上是这么写的:
1.档D0为AMI的代码。
2.D0的定义是初始化芯片组,即南桥、北桥、CPU。
3.根据定义维修思路是检查FSB/DMI总线,刷写BIOS,南桥不良。
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这个主板,跑不过内存,结果加焊单桥好了,放电影一下午 没有问题,这种AM3单桥的,很多都是单桥虚焊引起的故障。。。

网友E:
LZ能说说他的工作条件吗,,,比如内存供电,VTT,SPD,参考电压,,,时钟

网友:
那就顺着117脚跑线路。

网友F:
117脚是什么定义的呢?没搞清楚吗?起码得说一下是几代内存吧!

网友:
D0   CPU都没过E0才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能说说他的工作条件吗,,,比如内存供电,VTT,SPD,参考电压,,,时钟

DDR3,时钟,复位电压正常,用3代内存假负载,MA1 2 3。。。。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7脚是什么定义的呢?没搞清楚吗?起码得说一下是几代内存吧!

DDR3,AM2  U座   时钟,复位电压正常,用3代内存假负载,MA1 2 3。。。。都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D0?
书上是这么写的:
1.档D0为AMI的代码。

哪本书上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代内存吧,118 238 236 正常吗?

应该正常,都是3。33V

网友:
先刷BIOS吧  不行吹吹桥试试

网友(2015-05-26):
刷bios。不行做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