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25):
去年12月在狗东上入的一块

西部数据(WD)蓝盘 1TB SATA6Gb/s 7200转64M 台式机硬盘(WD10EZEX)

到现在。最近出现一下症状。

每次上电后 电机启动 然后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声音间隔均匀   持续数分钟左右声音就消失了   有时持续时间长些 。有时声音特别大。碟片始终在转。日常使用一直正常。 偶有大量读取时,发出哒哒哒声  停止读取后依然 ,哒哒哒。过一段时间消失。

电脑开机 HD Tune 扫了下  。扫到200的时候声音变大了。扫到900哪里哒哒哒消失了。

哒哒哒 敲的烦人。有些担心。什么时候突然挂掉。

网友A:
这个得请罗工帮你了,对硬盘一知半解,呵呵!

网友:
我估計可能是硬盤內部尋導是發出的,內部空隙大發出

网友:
不懂,学下....

网友B:
C7说明数据线有问题,及清洁主板接口和硬盘数据接口,换质量好的数据线。如果上述步骤都做完,C7 数据还在增加,换主板接口,erase盘再做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请罗工帮你了,对硬盘一知半解,呵呵!

等级太低了。站内信息都发送不了。  请dax2011帮忙喊下罗工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7说明数据线有问题,及清洁主板接口和硬盘数据接口,换质量好的数据线。如果上述步骤都做完,C7 数据还在 ...

那个C7  不时数据线的事情。因为我以前用ST盘的时候也时这条线。 没用出现C7的问题。   而且c7并不是在一直增加。

网友:
硬盘有问题, 换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级太低了。站内信息都发送不了。  请dax2011帮忙喊下罗工喽!

一般硬盘的贴子罗工都会看到的,耐心等等,他可能在忙。

网友:
smart表出错。。。清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硬盘的贴子罗工都会看到的,耐心等等,他可能在忙。

恩! 等等吧!  我主要是想知道。用不用的住。需不需要 退回京东 返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 等等吧!  我主要是想知道。用不用的住。需不需要 退回京东 返修。

最好返修,过保再坏了就气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返修,过保再坏了就气人了。

恩。 先看看吧!   到京东也是扯皮。毛病不明显,就说检测不出来。搞不好也是原封给你寄回来。等敲狠在去找京东。

今天还不错没猛敲

扫了下。

除了500-700轻轻的敲了下。其他也很安静。

神奇的硬盘,一天一天的抽风。

网友:
擦一下金手指,换一根电源线,重装系统,还不行就甩几下到京东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