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不成功反亏本100元

楼主(2015-04-25):
由于技术还有点渣 接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 开头是白屏 就在查屏接口的时候 *脏话*18V跟3V 短路了 故障扩大 换了 EC BIOS CJ=BK ....... 没好*脏话* 丢给了一个师傅修 修好正常说好两百  结果只把我造成的故障修好 白屏是显卡 他就不修了 给了100块儿 给客户报风险 压显卡 结果不亮了 想起这事儿 我以后修机子还是 仔细一点 不然花钱还买气受 哎! 早晓得100块儿不如拿去买烟 买酒

网友:
  显卡烧了,加焊肯定不管用

网友A:
修不好就不用给钱了。那会亏钱呢?

网友:
修机器要细心点啊

网友B:
楼主不是很会吧。白屏你应该先换一张新屏试试,这样你就不会扩大故障了

网友:
亏了以后赚回来别灰心,心情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很会吧。白屏你应该先换一张新屏试试,这样你就不会扩大故障了

这个办法好,手不行就不要冒险

网友:
花钱买个教训好了,刚开始干都这样

网友:
慢慢来,我也吃过一些夸的。用钱买经验。

网友:
换完件仔细观察  有无短路  养成好习惯

网友:
维修有风险,看好判断清楚再下手

网友:
钱没有赚到,还赔了本,真划不来呀

网友:
华硕哪个机型?貌似华硕白屏好多是LVDS那边有个104K的排组坏。新点机型很少会显卡坏的,即使显卡坏表现出来的只会是黑屏。

网友:
表笔去戳主板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教训啊

网友:
不修好应该不用给钱吧!别人都是不修好不给钱!

网友:
本来那位师傅想赚200的,结果忙了半天没想到显卡坏了,只赚100,可能他挺郁闷的,以后要灵活报价,故障原因多预估几种

网友:
这个是学费

网友:
搞这行的,应该都有失误的时候,基本都是粗心造成,慢慢来,细心点

网友:
哈哈,楼主咱们做维修的都是这样啦,亏钱都要给客户考好,才有回头客啊

网友:
和我一样,同行加焊显卡 用了一个多月,本来就保修一个月的,他说他老板自己用的,现在重新直球不行,要换显卡,他们老板不修  要退钱,靠,说不退钱以后机器全部不给我们修了,直接退钱了。。。

网友:
以后维修要注意了,没事吃一垫,长一志

网友:
白屏为什么要先去看电路上的问题。屏线屏不先看的吗外接没看下正常吗。也许是屏线上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就不用给钱了。那会亏钱呢?

本来开机你修的不开机了 客户能愿意?

网友:
心态要好  。维修嘛 谁能不出点事,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这做生意并不一定每一把都能赚钱,这也是有赔有赚吧,还是小心点尽量做到少赔本

网友:
白屏先换个可以显示的烂屏,再不行用风枪吹下显卡几十秒,多数是显卡屏幕做的故障,这样加焊显卡没有用的,只能换新的,

网友:
手生的时候。  不要手贱瞎弄把  这也算是教训。      维修是细心活
思路+手法=赚钱        瞎撞+手贱=祝你好运~

网友:
花钱学经验了,给自己上了一堂实践的课,学费不多....

网友:
白屏不一定是显卡呀

网友:
“舍得宝来宝换宝”。“不舍得儿”那能套得到狼。技术也有“成败”,败是进步的“妈”。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