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5-04-25):
(无正文)

网友:
WAKE#网络唤醒(正常为高)    RI#铃声唤醒(正常为高)  看看这两个信号

网友:
查下EC 或这开关脚  是多少V    或者查下EC发给南桥的触发请求信号有无高低高   或者看  slp_3   slp_4有无变化

网友:
测下PCI-WAKE 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查查EC开机条件吧应该有短路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
先换BD95280,如果不行建议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直接短接开机按键试试,测测wake 网络唤醒

网友:
可以刷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