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L750-C09R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25):
最近几天接了个头疼的东芝L750-C09R 接过来的时候是不定时关机重启,一开始以为是通病 NEC大电容 所以直接给客户报价了,客户同意之后就直接换掉NEC电容,当时还装了遍系统都没问题。没过两天客户又拿过来说还那样,把客户打发走以后,开始测试机器 发现机器开机以后不定时关机,关机以后不理它过大约半分钟会自己开机,感觉这断电没有规律。求大侠们分析一下 这本在我这放了快一星期了。忘了说了  桥是HM65, 独显  i3的CPU    ,换完电容不行我就怀疑桥 直接换了还不行 , 断电以后又测供电都正常 ,现在打算买个EC芯片换换试试。 BIOS 刷过.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楼主解决没有?会不会是南桥的s3 4 5之类的与门有问题,我是小白   这是我的猜测,没说对不要纠结

网友:
能开机以后测试什么都正常 我是彻底无语了  还从来没遇见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

网友:
这么复杂,得收多少钱呀?

网友:
钱没多少 当时就收了260   应该不存在温控电路问题,风扇正常  温度也正常  CPU 显卡 温度 都是保持在70度左右

网友:
温控电路出问题了不管你温度在不正常

网友:
好的  谢谢指点   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