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亲们,关于植珠

楼主(2015-04-25):
小弟刚购入一台迅维的CF320BGA,手上还一大堆钢网,怎么能快速找到自己要植的桥的钢网呢,太多了,一个个找实在费时间
求助

网友:
慢慢来,用多了就知道哪些常用了。。找其实也很快的。

网友:
看多了就好了 只有一个一个找 时间长了 就知道哪些常用的 常用的单独放

网友:
常用的就几种 经常用的 在钢网堆里 一般比较明显 因为比较旧了

网友:
主板我很少直球,我都是直接买现成已经值好的球 的芯片桥 直接换。。。。

网友:
第一次费时间,把常用的放一块儿,等第二、三次就快多了。

网友:
先分类、0.3 0.4 0.5 0.6 0.75 分开。植珠时找的很快。用过几次就好找了

网友:
我个人是有每张编号对钢往的型号,用档案做库存,等要植球时,看桥的型号,用搜寻的方式去找,这样很快

网友:
多找几次就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