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亮,发现没场信号

楼主(2015-04-25):
显卡供电正常,时钟也有,GPU能热,16对电容两端都测了没问题,正面的金手指阻值也正常。弄了半天总算找到问题了,门电路74HCT125D没发出场信号。

芯片11脚到行,8脚连场。偶尔发现行场都有了,立马插上主板,场又不见了。拔下插自己做的迷你pcie_16,不好行场都没了。加焊74HCT125D,行恢复,场还是没。测芯片9、12脚阻值都是560应该正常,9脚没电压,估计是直接GPU,因为GPU边测了半天也没找到相连的小东西。若是芯片坏,我把74HCT125D卸下,9脚是不是应该有5v,没5v的话是不是GPU挂了。若真是74HCT125D问题,可用那些芯片替换?看图纸OE脚就是EN脚,测了下是接地的。想知道这图纸EN脚的作用。

网友:
这种显卡修得少。

网友:
这EN信号应该是桥出来的呀..........显卡基本都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