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电视判断灯管故障还是高压条故障

楼主(2015-04-25):
有一部长虹47寸的电视,开机显示LOGO后就灭掉,检查后一条高压条保险电阻烧了,往下检查,发现高压条的两个MOS管击穿,拆掉MOS管后,正常开机。更换新的保险电阻跟MOS管后,开机后所有灯管正常亮了一会,高压条的MOS管又再次烧毁,而且烧到另外条高压条了。请问是高压条问题还是灯管有短路?
更换

网友:
你去保护试试

网友:
看看灯管电流 全部一起看 电流有没有变大的 有的换灯光 没有换线圈

网友:
换下滤波电容看下

网友:
换管后要连相关电路的滤波电容一起换了啊。

网友:
是高压条的问题,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可先换高压条试一下,换灯管太麻烦。

网友:
一般灯管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