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H67-UD3-B3通电立即断电(通电时间0.5秒左右,不断重复)故障简单修复一例及小结

楼主(2015-04-25):
一、故障现象
主板通电立即断电,通电时间0.5秒左右。内存上方有4LEDPHASE LED,只有一个闪一下。CPU装在正常的主板上无法开机。

没有图纸,用芯片来描述吧
二、检修过程
1.BIOS,故障依旧
2.拔掉4PINCPU供电,故障依旧
3.卸下CPU,拉低电源PSON强行上电,VCORE0,南桥供电不正常为0.47。没发现发热的芯片(强行上电这种做法量电压不能作为参考,因为有保护会起作用,只为逼出有故障的芯片现真身)
4.装上CPU,由于上电时间短,只能在上电瞬间测出电压,VCORE0,内存南桥待机供电均正常,(时间短不能确定其稳定性,一定要上CPU或假负载,否则VCORE不会出来)
5.CPU供电电路,场管G极对地阻值比较基本一致,场馆无短路。

再查各个驱动芯片为ISL6609,BOOTVCCEN通电瞬间有产生电压

再查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64,通电瞬间EN_VTTVCCEN_PWR均有电压。

按道理CPU供电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不能确定,断电有可能是有短路引起。

6.通电瞬间查IOIT8728FGB,开机时序正常,PWOK正常

7.测全部USB地址线对地打阻均基本一致,正常。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8.通电瞬间查PCI-E  A11有电压跳变,PCI-EA13/A140.36V产生,PCIA15无电压,PCI B16无电压。(装上CPU或假负载,实测过有些正常的板不装CPU是不产生电压的)

9.技嘉主板很多都是双BIOS设计,M_BIOS坏了就会使用B_BIOS来还原,很多人都相信技嘉这技术很管用,甚至不怀疑BIOS故障,拆下两个BIOS,把原来B_BIOS装在M_BIOS位置上,点亮开机跑码了。故障修复。

小结
通电立即断电给人的感觉是由短路引起,而断电后自动上电又立即断电这类现象,一个可能是缺供电或供电不良或缺信号,另一个可能是加载BIOS失败了。现在很多正常的主板,在不装CPU的情况下开机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重复通电一会断电(大概2秒左右的样子),这与上述故障是有所区别的。

灵异事件
1.这块主板不装CMOS电池的情况下,触发开机是不通电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拿其他板在不装电池可以触发开机
2.这块主板原来的CPU装到其他的主板上是通电不显示(换过好几块也不行),开始时候以为它也坏了。但是这块板修好后又能用上了。会不会是触位问题,有些主板的针会长点?????

存在的疑问

以往大家对时钟复位的测试点放在PCI槽上,如今很多主板只有PCI-E的槽位,而有些主板却两种都有,这块板就是了,但是信号却不一样,请问相信哪个?

网友:
这种技嘉不跑码断电情况我一般都去抓CS#信号,有的话立马刷BIOS,感觉技嘉B_BIOS就像备用轮胎,坏了自己换去,别指望他自己会好

网友:
看来技嘉这个双BIOS自动恢复功能也不咋地呀

网友:
技嘉的主板  我都是先查供电  都有了 我就直接自动恢复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