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一三星屏驱动程序

楼主(2015-04-25):
换的是2270板子 LTM200KT03支持的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
好多厂家用这个方案呢,,,你要看你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不       你先保存下   在试试      刷下     可以就给我加分  不行就算了
顺便再回复下    让别看下   要不然   会害人的

     要看看你的    显示器型号

     我才知道     是那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  对不       你先保存下   在试试      刷下     可以就给我加分  不行就算了
顺便再 ...

有些芯片是不能乱刷的,会刷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芯片是不能乱刷的,会刷死的。

保存个出来     看看 有多大

在看  和哦那个一样不  然后再刷    不行就刷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个出来     看看 有多大

在看  和哦那个一样不  然后再刷    不行就刷回来

不是说刷错了在刷回来 的说法,把芯片刷死了,再也刷不进去了。一样容量的程序很多,芯片型号不一样的也大把多。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 ,最好拍图看看

网友:
自己找厂家要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