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磐石400是否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5-04-25):
航嘉磐石400电源,型号HK400-12Ap,结构:7500+339+339(两块lm339),辅助电源有待机紫色5v,绿线4.95v,插上电源,打保护开机,灯泡亮一下后灭掉。但是短接绿线,打保护开机,串接的40w灯泡常亮(比微亮要亮点,但达不到全亮)。测主电路电压正常输出12v,5v,3.3v,电压均正常。该电源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如何修?已经换过整流桥、高压滤波电容,开关管。该电源仍然是短接绿线后,串接的灯泡常亮。手上还有一个长城的300p4升级版电源,串接灯泡,短接绿线,灯泡无常亮现象。该航嘉电源能用吗?

网友:
如果,串接灯泡,不短路绿线和地线,灯泡亮一下,就灭。说明没有短路。可以去掉灯泡。换保险后进行正常测试即可

网友:
轻微亮是电源功率大了,换60W的灯泡就不会了,具体好不好要上机测动态负载才知道,灯泡不亮是功率太低了,估计100W都没有,一般正常的电源都会亮的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可以去灯上负载看看了。

网友:
楼主2楼说的很对,你可照着试一试.................

网友:
按照2楼说的,换了个275w的浴霸灯泡,确实短接绿线后,灯泡不亮。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待会上机测试带负载情况。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这电源我之前也修过,如果是常亮的话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先把短路的地方查出来吧

网友:
前级没问题了,检查后极的。

网友:
先去灯直接上电看下情况

网友:
接入的灯泡功率太大、太小都不好,一般60-100W够了,不常亮,判断无恶性短路就可以了,不是万能的。

网友A:
确实是打保护开机串接灯泡太小,太大都不好!刚忙完其他事情,现在已经用该电源带一般电脑主机负载使用两个小时。主机基本配置:cpu:g620+h61技嘉主板,一块硬盘。一切正常,应该成功修复。不过我用200v680uf大电容,替换的原装820uf,大电容不好找。整流桥换的是800v8a的那种,开关管换的一对新的c3320。辅助电源开关管没有换。然后换了几个尖峰吸收电容。输出滤波电容12v,5v,3.3v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待机紫色5v换了两个电容。电容全部都是淘宝的黑金刚电容。不知道对电源的额定功率是否有影响。该电源原来是额定350w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打保护开机串接灯泡太小,太大都不好!刚忙完其他事情,现在已经用该电源带一般电脑主机负载使用两个 ...

输出功率会减小

网友:
不错,电容全换了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打保护开机串接灯泡太小,太大都不好!刚忙完其他事情,现在已经用该电源带一般电脑主机负载使用两个 ...

820uf的电容换为680uf电容影响不大,很多都用680uf/35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820uf的电容换为680uf电容影响不大,很多都用680uf/350W.....

同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