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优雅A300-T65 开机不显示 求助

楼主(2015-04-25):
     返修机 。。。。 现在跟之前一样的 有时候开机正常 有时候开机电流0.02 不显示  不正常的时候3V 5V有 后级不OUT 直接连了在开机也不显示 换过I/O 加焊过N桥  故障依旧 时好时不好 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控制后级3 5V OUT的 求高手指点一二 谢了

网友:
后级3/5V一般是slp-s3#或者slp-s4#控制转换的

网友:
开机0.02????确定开机了吗   0.02是待机吧

网友:
开机0.02   我也是醉了

网友:
0.02是待机,我这有一台

网友:
我的是开关上偶17V电压 不真的怎么弄了

网友:
楼主表述不是很清楚还不好分析

网友A:
那个是通病 IO脚位那边有根线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通病 IO脚位那边有根线拉3.3V

在不 你QQ多少
  是那个脚
这么连 我的是108869494

网友C:
看下二级电压开启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二级电压开启没有啊

就是二级电压开启 控制电压没有啊 有的话就可以亮机了 有时好 有时触发 二级不OUT
I/O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不 你QQ多少
  是那个脚
这么连 我的是108869494

高手 出来 冒个泡咯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待机芯片的3V-ALW及5V-alw 没有出来,你先查一下 EC有没有检测到适配器AD_IN信号,如果有,EC 发出 PWR_S5-EN信号给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描述,待机芯片的3V-ALW及5V-alw 没有出来,你先查一下 EC有没有检测到适配器AD_IN信号,如果有,EC  ...

有3 5 V 二级不输出的

网友:
按时序 来修  不要 乱秀

网友:
ALL_PWRGD 有没有给到CPU的供电芯片,没有的话,还是在CPU供电芯片之前查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了,有时好有时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