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独显主板惠普DV6 DV7开机一秒掉电修理

楼主(2015-04-25):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DV7-3060US笔记本,是AMD的独显主板,和DV6主板一样的。版号DAUT1AMB6E0
故障现象,按开机后电流可以跑到1A以上,然后掉电,可以重复触发,3V5V不掉,其他电压都能够产生后一秒消失,没有明显负载短路。
论坛搜有很多这个现象的,有的说北桥问题 有的说CPU问题,但是都没解决。只能自己研究了。
打开原理图,看到有HWPG信号,那么就以他为标准看看是这个信号先掉还是电压先掉。上示波器,首先用HWPG和1.8V比较,可以看出这个HWPG很费劲的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不行最后死了。根据原理图HWPG是很多PG相与的,就根据原理图一路路找对比,找到1.2V时,示波器看出问题了,就是这个1.2V电压的问题,看看波形相似的,也是挣扎几次过流几次 最后死了。测量上下管的G级波形正常,替换上下管机器好了,正常亮了。附赠原理图和点位图。多加分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真的是这里的问题。那么容易就好了

网友A:
HWPG正常 电压不稳定 掉电的 示波器维修还是很直观
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前几天我还发了一个贴子  也是因为HWPG电压不稳掉电   估计要是用示波器看  也是这样的

网友:
很不错,看来又是一位抓波高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多了。 像这样的故障。 没示波器 很难修。。。加分鼓励

网友B:
没有换上下管之前,用万用表测量1.2伏电压和PU1的8和12脚的电压,结果分别是多少?

网友:
虽然没修到过,不过看过差不多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正常 电压不稳定 掉电的 示波器维修还是很直观
加分鼓励

就是说HWPG先震动几下是正常的?忘了好了之后测试下波形了。

网友:
楼主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啊,最怕修掉电的问题了

网友C:
电容失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失效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出现这个故障的,这个故障电容或者上下管有问题 都可能造成,但是我这换了电容不好,换了上下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换上下管之前,用万用表测量1.2伏电压和PU1的8和12脚的电压,结果分别是多少?

没测,上管是24V的开关波形,万用表应该测出10V左右吧,下管是5V的开关波形 万用表估计2V多电压。

网友:
学习了  又多了一个宝贵的经验

网友:
通病吧,小白不会用示波器,。,,呵呵。。。。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就是强大呀

网友:
嗯不错可以借鉴、、、、、、、、、、、赞一个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好修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