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流法,如何通过电流法判断

楼主(2015-04-25):
如果把笔记本维修工具比作剑客手中的剑,那么维修方法便是用剑的招数,电路理论便是内功心,法,三者合一方能击溃各种笔记本电脑故障。
  电流法
  用直流可调电源为笔记本电脑供电,通过观察电流值的大小和变化,来推断故障所在。例如,入19V供电到主板,此时待机电流值为0.01A。待机电流值过小可能是主板待机工作电压没有产生,也可能是接入的适配器供电没有通过保护隔离电路。
     当待机电流值比较大时,如0.1A,0.2A,可能主板存在短路或是待机状态电压不受控制直接转化为开机状态的电压。如果是短路的话,这样大小的电流可以摸出故障点的温度异常。
当待机电流值很大时,如有2A、5A,则主板存在很严重的断路。可能主供电的某个滤波电容被击穿、某个DCTODC电路中的MOS管被击穿,用手可以明显感觉到故障点的温升。
电流法还可以用于观察主板硬启动和软启动,例如触发后电流值上升到0.2A左右就不再变化,很可能是某种电压没有产生,主板因缺少某种电压导致VCORE没有产生,硬启动未能完成。如果触发后达到一个定值后不再变化,例如0.5A左右不再变化,很可能是POST没有进行,即挡OOFFH。
主板正常POST时,可以明显观察到电流值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检测CPU的一二级缓存时电流值变化一次,检测并通过内存时变化一次,检测到显卡和显示图像再变化一次。
    电流法可以灵活运用,例如观察拆下内存开机和不拆内存开机的电流值区别,判断是否检测到内存。例如某个带有板载内存的主板,要用电流法判断是否检测到内存,可以拆除内存数据/地址线上的某个排阻,人为地造成不过内存,然后观察拆与不拆除排阻的电流值区别。如果拆和不拆排阻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很可能是根本还没检查到内存,在CPU部分就被挡住。
    在笔记本维修中,维修方法很多。但是能够很好的掌握住电流法的应用,将会受益无穷。

此方法,本人也在学习。。特发帖和大家一起学习。。。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下面附上几张电流图片。

网友:
这个对小白有点用处

网友:
这小菜一叠   简单

网友:
这个对于新手很有用途啊,希望版主继续发表此类文章,希望其他老鸟也来发表此类文章啊,先谢谢啊

网友:
0.000  ---0.1---0.6----1.0  这是四个分水岭    这几个就够用了

网友:
是在是为了抛砖引玉。。。见笑了。。。

网友:
必须支持,不能歧视我们新手!一步一步来!

网友:
修机,其实都不会是单一方法的,各种方法中加入电流法辅助,的确有益故障的判断和维修。

网友:
电流法根据日常经验积累!

网友:
支持楼主。给我们小白的经验

网友A:
我只想说楼主是新手么?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鼓励啊,虽然比较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楼主是新手么?

朋友,我是新手。对于笔记本维修,非常空白,现在正从板卡级向芯片级进军。。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好像在和小白对话一样

网友:
比较基础,适合基础小小白看下。

网友:
很适合刚入门的,很好用的维修技巧

网友:
对于没有示波器一族来说,看电流是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示波器可以更加确定是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
哈哈,不错学习了,确实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对于我们小白有很多用处,学习了

网友:
一直对电路法朦朦胧胧的,只看示波器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