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无复位总结,个人理解的“术”

楼主(2015-04-25):
确实这个东东不知道发在什么板块,请版主帮忙编辑、移动下吧,谢谢。

“技术”:技是高超的手工艺焊接术,术是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摘自徐总语录。刚学完复位电路知识,徐总要我们每个人写一份无复位的检修思路,用作以后自己的维修思路。闷头写了一大堆才发现写成了一份四不像的初学者检修流程,有抄书的嫌疑,姑且算是无复位检修思路吧,因为流程检测的项目繁多,故只适合思路拓展不适合实际维修。
假设客户带来一块全板无复位或者任何故障都可能有的主板,型号任意芯片组任意,且客户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一、外观检查
   CPU供电滤波电容有无鼓包漏液,网卡/IO有无拆换痕迹,PCI插槽边上稳压器、内存插槽旁MOS管有无烧伤和焊接痕迹,螺丝孔边上有无磕伤,PCB板正反面有无断线划伤。电容鼓包漏液可先行处理,特别注意被动过的维修痕迹。
二、短路测量
   1.打值测量PCI插槽A14脚或PCIE插槽B103VSB是否短路。数值为0(一般万用表误差5以内)的确认短路依次拆网卡、南桥(可先行不拆,根据第二步确认,南桥不一定有问题),徐总上课反复强调对地打值蜂鸣档无效,数字不为0不能判定短路,通常100以上正常,小于100但不为0不能确定短路的,可待机条件触摸网卡、IO、南桥发烫来判断是否短路,注意稳压器发烫可能是南桥短路,属于后级短路烧前级的情况。
   2.打值每组USB接口两根数据线,每一组值500左右或稍大要一致,任何一根偏小或者偏大南桥一定坏,结合3VSB短路判断,南桥一定挂了。打值无穷大的为USB到南桥断线或者桥空焊。
   3.测量VCORE供电是否短路,上管S极打值为300以上,一般黑笔上去一直涨为正常,小于100的查找资料或相同型号主板进行对比,确认为0短路的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电容或PCB板问题,拆到不短为止。同时确认没有LD1010DLD1014D这两个管子,断电时导通、通电时工作。
   4.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打值走一遍,有电感的测电感,无电感测场管的S极,不为0 不能判断短路,因有的板子采用的PWM芯片会引起输出MOSS极对地值很小给人以短路的错觉。
   5.ATX的各组输出供电可以先不用打值,严重的短路会电源保护,轻微的短路会引起元件发烫,但还不至于像上面四个短路一样烧东西炸管之类。
三、插上ATX电源,上诊断卡和假负载测待机条件。
     因为客户拿过来的主板任何芯片组都有可能,虽然RTC电路不参与一些芯片组的触发,但会引起无供电无复位不跑码的故障。所以徐总要求在我们很空闲的时候比如无聊拍苍蝇的时候修主板都是以INTEL待机触发条件来修,慢慢查细细推。
   1.如果插上ATX电源直接自动上电的(如果是intel原装板、HP、联想、DELL的属于正常情况),可进行四秒断电判断:
持续短接开关针四秒可以关机的,说明主板还受开关控制,故障原因是被清除了CMOS导致;依次查电池电压/换电池、电池座氧化、跳线帽人为跳错或飞了、重新设置CMOS、换32.768晶振、换南桥进行处理。
‚持续短接开关针四秒无法关机的,说明主板已经不受开关控制,检查绿线相连的电容、电阻、IO是否损坏进行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小几率出现的775AM2不上CPU或无CPU供电也会无法关机的情况。
   2.插上ATX电源不自动上电的,检查4个待机条件和6个触发测试点。
测CMOS跳线帽是否有2.6V以上电压,因为小于2.6V会清除CMOS信息(INTEL原装板和部分品牌机无电压正常,具体原因教材上没写,个人感觉像深度休眠)。
‚无2.6V以上电压的,取下跳线帽查第一针是否有3V(有的主板是第2/3针,技嘉正常是只有两根针无跳线帽,短接两脚清除CMOS),第一针有3V的查南桥的RTCRST#是否短路拉低电压,电容有无漏电,南方雨季引起桥受潮等南桥的问题。
ƒ第一针无3V的查肖特基二极管过来的VCCRTC是否正常,大部分是电池到二极管断线,座子氧化。二极管正极有电压负极无电压的多为桥问题和被更换过IO(很小的几率)。
   3.测量32.768KHZ是否正常,NVIDIA的主板还要查待机条件25MHZ晶振两脚电压1.6V左右且可以相等。检查的方法土豪用示波器,没钱认命的万用表走一遍,测量32.768晶振两脚电压范围:AMD/INTEL0.1-0.5V,不能相等并且不能超出范围。无电压的查RTCRST#VCCRTC是否为高电平,两个电压正常晶振两脚没电压的,打值短路/断路的拆谐振电容或更换南桥。两脚电压相等/超出范围/手摸起振/万用表待机戳晶振起振的,依次换晶振、谐振电容、重植或更换南桥,另外手摸起振的可能是桥受潮,真的是有这种情况,而且南方出现的多,可加热或加焊南桥好了,维修的事情很多不能用科学解释,毫无逻辑关系,比如CMOS问题、BIOS问题,总会有莫名其妙好了的情况。
   4.测量3VSB是否正常,区分多种产生方式,以及短路是否稳压器损坏引起的,特别注意ASUSMSI和技嘉的双路供电引起的无待机电压情况。测量PCI插槽A14脚或PCIE插槽B10脚是否有3.3V电压,不正常的拆网卡南桥,不短路的查3VSB转换电路,注意与3VSB测量点相连的MOSS/稳压器输出端才是产生源,检测稳压器的调整脚电阻是否损坏,稳压器是否损坏还是没有电压输入稳压器,无电压输入的查来源是否双路供电还是到紫5V断线(极少)。
   5.测量RSMRST#是否3.3V高电平,大多数由IO发往南桥,小部分是外围电路直接上拉电阻产生,此信号可先不查,主板能触发的直接忽略,不能触发的根据图纸IO引脚这个待机信号,不是IO产生的,书上说拆桥跑线,个人感觉压力山大,老实跑线吧,维修没有捷径。
   6.触发信号测量点六个,一个面板开关针、五个IO脚位:分别是开机针、IO供电、开关跳变脚、请求上电、允许上电、拉低绿线。目前网上流传的常用IO引脚定义各种版本,基本都是从基地论坛抄袭徐总原创的图表,连格式都一样,复制君简直毫无节操可言,转载也不注明出处。除了特殊的IO以外其他大部分IO开关跳变脚跳变都为高低高,请求上电为高低高跳变,允许上电为低/高到持续高电平,拉低绿线为高电平到持续的低电平。注意技嘉专用的IOGB字样,每个脚位+31脚。
7.对于触发电路的检修思路:
首先主板开机针要是没有3.3V以上高电平的情况,常为上拉电阻损坏、电容漏电、短路、断线、IO坏拉低电压。
‚开机针电压正常,但短接开关,IO的跳变脚完全木有跳变,需要跑开机针到跳变脚的线路找断线。
ƒ按开关之前IO请求上电脚如果没有3.3V或始终保持3.3V,多是IO供电问题、无供电、IO坏、南桥坏。
„按下开关IO允许上电脚一直0V不变为高电平,一般认为IO此脚短路,打值排除、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多见于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不正常或者晶振脚出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让农助教制作的触发故障学习板弄出了管线思维,还有就是搞断线的手法总是在很隐蔽的地方,学员一批一批传下来的应对方法,实在没有维修思路的用放大镜整个主板走一遍让人愕然。
…跳变脚正常、请求上电正常、允许上电正常,而拉低绿线脚为5V不变,则是IO坏,如果能变0V但绿线始终高电平,则是拉低绿线脚与ATX绿线之间线路断线/线上电阻、电容损坏,PCB板边上划伤断线的,这种二修板最多,客户哪里拿过来的很少这种情况。
四、绿线为低电平仍未能上电的,为上电保护故障之一电源保护,ATX电源检查到有短路不愿意输出,需再次拔插220V电源线才能触发一次的情况。这种电源保护的主板需要断电30秒以上充分放电后拔掉CPU4脚供电进行判断是CPU保护还是ATX电压输出组短路。
拔掉小4脚不保护的,可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点CPU供电每个MOS管的G极,那个为0通了表示此MOS管短路,拆掉之后在焊盘上再打值一次确定不短路,如果依然短路表示芯片坏,继续拆电源芯片、驱动芯片、滤波大电容这些。
‚拔掉小4脚仍然保护的,属于ATX电压输出组VCC12VCCVCC3短路的情况,可在线测量每个MOS管的GDGS极,为0的表示短路,根据线路检查维修。
五、插上ATX电源,待机条件正常后,短接开关触发不能上电的,绿线为高电平,点一次掉电一次的情况属于上电保护之主板保护,主板检查到自己短路不让ATX供电。
   首先检查跳线帽RTCRST#有没有高电平,跳线帽有没有跳错。
‚遇到H61以上的主板先刷BIOS走一遍看行不行,原因不知道,书上这么写,徐总也这么说。
ƒ查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是否正常,建议先放红笔在每个电压测试点,镊子短接开关看掉电瞬间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判断哪一组供电短路,不建议镊子短接强行上电,因为很多主板不支持且容易短路故障扩大烧元件更多。
„电压没异常的断电看开机针电压,是高电平的换IO,低电平的话查开机针相连线路中的电容、相连的芯片。
NV主板桥可以压一压,不掉电的为虚焊。
†小几率:还要注意查图纸看看南桥内部的THERMTRT#温度检查信号为低电平会自动掉电,ASUSMSI、技嘉的双路供电无法切换、专用芯片MS_XW83304D导致没待机电压等进而引起的主板保护症状。
六、能够正常触发的查主板各个供电:五大供电和INTEL H61以上主板的系统代理电压VCCSAVAXG集显供电、内存负载供电、VCCPLL超频模块供电、VDDA超频模块供电、VDD_1.2V供电和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等都必须正常,刚开始查供电累点,后面遇到复位故障排除原因起来那感觉倍儿爽。
根据各芯片组的供电时序,INTEL为待机——内存——桥——总线——CPUNV是待机——内存——桥(3.3V)——VDDA——CPU——总线(桥),AMD是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
‚待机因为能触发忽略,其产生方式多为稳压器降压,维修思路分两个方面,
a.完全无电压的先查3.3V_DUAL有无短路再看稳压器是否损坏.
b.低于3.3V电压不正常的,先测量短路再看稳压器调整脚上的电阻是否损坏,最后判断稳压器本身是否不工作。VDDA的产生也有用稳压器方式获得,常见于技嘉主板。
ƒ内存、桥、总线供电的产生方式多是运算放大器+MOS管的方式产生.
维修思路是:a.输出供电测试点是否短路,短路为后级电路,与产生电路无关;
b.测量MOS管是否短路;
c.上电测量MOS管的D极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先修来源;
d.查运算放大器正向输入端电压,不正常查前一阶段来源是否正常,多为电阻分压而来;e.查运算放大器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查来源,多为ATX电源到运算放大器断线;f.查运算放大器是否输出,无输出和输出偏低运算放大器坏,有输出到MOSG极无断线为MOS管坏。
„内存、CPU供电多采用PWM开关降压,因芯片和电路结构不同而略有差异,其根本原因可以理解为一样的,徐总说过PWM方式芯片工作条件要满足,要有输出,要有降压,要有反馈检测,CPU要有好信号。因为主控+驱动+多个MOS+电感的方式最具代表性,内存忽略没有的部分就可以了。
维修思路为:a.检测输出电压测试点是否对地短路;
b.测每个上管和下管是否短路;
c.上电测每个上管的D极是否有电压,多数为与供电来源断线;
d.测量主控芯片的VCC脚电压>5V(外接限流电阻是否损坏)、BOOT自举升压脚电压12V是否正常(外面多接二极管,无输入供电的表示芯片内部VCC通过二极管提供电压)、驱动芯片的VCCPVCC电压12V(注意外接的电容)、BOOT电压;
e.CPU供电电路还要查VID高低电平组合低电平0V和高电平0.9V左右;
f.查芯片开启的EN大于1V/0.44V/0.6V(不同的芯片名称、电压不同),多受控于外部电路;
g.供电、ENVID正常后测是否输出上下管驱动和PWM信号;
h.查上管的G极到主控芯片无断线是否有电压,驱动芯片PWM脚到主控芯片无断线是否输出驱动到上管的G极;
i.每组上管G极和D极电压正常,哪一组无输出那个上管坏;
j.驱动芯片无输出工作条件满足的驱动芯片坏,输出电压不正常的查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注意线上的分压电阻),CPU供电还要注意发出PG信号是否正常电压是否够,怀疑芯片坏之前看芯片附近是否掉件,其中小于10Ω的电阻易坏。

网友:
待机电压3.3V在PCI插槽A14脚和PCIE插槽B10脚可以测量。
内存供电:主供电VCC_DDR二代内存和三代内存内存插槽旁电感处测量1.8V和1.5V,负载供电VTT_DDR二代内存插槽旁排阻处测量0.9V和三代内存插槽第120/240脚测量0.75V,SPD供电VCC_SPD二代1.8V—3.3V内存插槽第238脚和三代3.3V内存插槽第236脚3.3V,基准电压二代0.9V—1V内存插槽第一脚和三代内存插槽1/67脚0.75V,SMBUS总线电压二代1.8V-3.3V内存插槽第119、120脚和三代3.3V内存插槽第238、118脚。
桥供电1.5V左右桥边上电感或者MOS管的S极测量。总线供电1.8V/1.2V/1.05VCPU与北桥间电感、单桥右下方大电感或者MOS管的S极测量。CPU供电CPU座旁相同电感处测量。INTEL芯片组VCCPLL供电1.8V多和桥供电在一起。INTEL芯片组VCCSA系统代理电压0.8-0.9V在CPU座旁电感处测量。AMD芯片组VDDA2.5V北桥与CPU之间MOS管/稳压器输出脚。AM3的VDDR_1.2V内存控制器电压和桥供电在一起。NV、AMD、INTEL南桥旁某个电感电容处测量第二个待机电压1.8-1.1V,参考图纸修供电查条件查引脚定义和来源。

七、供电正常有复位的主板不用查时钟,无复位的一定要查时钟,其中NV、AMD和INTEL单桥主板时钟芯片集成在桥内部。时钟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是VCCCLK电压3.3V在时钟芯片旁大电感/大电容(贴片)测量,14.318MHZ晶振两脚电压1.6V左右可以相等,PG开启信号为VTTPWRGD总线供电好信号,部分主板还需要高电平的前置复位开关产生的REST#高电平3.3V四个条件。输出>100MHZ的时钟电压0.4V和输出<100MHZ的时钟电压1.6V到主板各个设备。其中<100MHZ的时钟为一根数据线,大于100MHZ的时钟需要两根数据线为差分时钟对。
维修思路为:
测量时钟芯片供电是否3.3V。
测量时钟芯片开启信号VTTPWRGD是否符合逻辑关系,时钟旁边的三极管C极,二极管正极或者电阻可以测量,最快的办法是对照徐总在基地论坛发布的常用时钟芯片引脚定义快速查到。
测14.318MHZ晶振是否起振。
测量复位开关是否为高电平3.3V电压。
断电打芯片旁各个电阻是否对地值有短路,为0 的拆电阻,还短路说明后级电路问题,不短路为芯片坏。
因为NV芯片组桥集成时钟芯片,无时钟查HT_VLD总线供电好信号正常的加焊南桥,AMD双桥主板33MHZ时钟由南桥管理,无33MHZ时钟测南桥供电、32.768KHZ晶振、PWRGOOD信号是否正常,正常的加焊南桥。
如果差分时钟对两根电压不一致,一般时钟芯片坏。
时钟信号测量位置CPU时钟假负载0.4V为100MHZ以上,北桥时钟在PCIE插槽A13、A14 脚100MHZ为0.4V,南桥时钟PCI插槽B16脚33M为1.6V和IO时钟脚位可以测量。

八、复位可在PCI插槽A15脚测量3.3V,PCIE插槽A11脚测量3.3V,CPU假负载上(intel多为1.2V以上参考总线电压,AMD多为1.8V左右参考内存电压,AM3为1.5v左右),IO复位引脚。对无复位或者电压低于正常值的全板无复位。
维修思路为复位开关无3V以上电压的查相连的上拉电阻、电容、IO、门电路和专用芯片是否损坏。
查全板五大供电和其他小供电是否正常,AMD芯片组CMOS供电也要正常。
时钟芯片周边标示68X、330的电阻是否分别有0.4V或1.6V电压(NV芯片组忽略此步)。
查时钟工作条件,供电、PG、14.318和开关复位高电平,正常的更换芯片。
根据复位产生原理查各个芯片组的PG条件,产生INTEL复位的VRMPWRGD(电源管理芯片经过电路转换发给南桥)和PWROK(ATX电源好信号经过IO再发往南桥的方式居多,ATX电源经过三极管电路转换给南桥的为MSI主板采用较多)两个信号,产生AMD芯片组复位的PWR_GOOD好信号(查图纸找转换电路),产生NV芯片组复位的HT_VLD好信号(同样查图纸找转换电路)。
NV和AMD芯片组查RTC电路是否正常。
南桥附近看看有没有掉件啊烧伤啊,没有的加焊更换南桥。

九、针对无CPU复位故障的检修思路:五大供电和其他小供电正常的情况下,INTEL芯片组测量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北桥正反面的电感必须1V以上,缺一个都不行,特别注意有没有小元件飞了。
测量北桥三个时钟是否正常,CPU假负载、PCIE插槽A13 、A14,不正常查时钟工作条件。
测和北桥同步的IO脚位PLTRST#是否正常。
以上都正常,看眼眼力了,目测FSB/DMI总线是否大量断线、氧化接触不良引起无复位。
北桥PWROK好信号和南桥同步,可以忽略。
还是不行的加焊南桥,不过在加焊之前上假负载找到CPU座子外相连点,上真U试下是否真的无复位电压。

十、有的主板不跑码复位灯不停闪、G31和G41以上主板复位电压只有一半的都按不跑码维修,属于有复位的情况。

                                                              总结人:血雨千寻

   以上内容属于个人东拼西凑的复位检修思路,能看完会仔细看的都应该是和我一样基础不是特别扎实的朋友,觉得对你有帮助,还是回贴下观后感吧,大家一起进步,实地学习一直奉行的大家多交流,才能进步。(本文内容纯属抄书和个人笔记以及老师经验讲义,如有复制粘贴转载说明还是有价值,请复制君切勿做那不留出处无节操之事。)

网友:
我在前面探探路!!

网友A:
哥们。你这句说的有点狠啊~~认为0短路的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电容或PCB板问题,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句说的有点狠啊~~认为0短路的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电容或PCB板问题,拆到不短为止

依次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拆到不短路为止,还有可能是PCB板变形。

网友:
你的 笔记太详细啦。顶你,受用不少,加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次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拆到不短路为止,还有可能是PCB板变形。

哈哈哈   秒懂。。。。你这个总结 作为我学习资料。谢谢分享。。可以加个好友,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C:
写的很多,没有复位 我一般先检查全版的供电,时钟,CPUI的时钟,再检查PWROK  VRM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多,没有复位 我一般先检查全版的供电,时钟,CPUI的时钟,再检查PWROK  VRMPWRGD

写的长篇阔论,这些在实际维修的时候根本没多大意义,客户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让查的,此贴只为抛砖引玉。反正就是供电——时钟——PG——复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还望网友能写点个人经验让我们学习啊

网友A:
大神求答复  LZ求答复  测量VCORE对地短路和测量CPU供电对地短路有什么区别?
都是测电感或者上管S下管D啊~~~~~

网友D:
个人认为最难处理的仍然是短路这块,有时烧鸡大法都不起作用,除了拆件还能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求答复  LZ求答复  测量VCORE对地短路和测量CPU供电对地短路有什么区别?
都是测电感或者上管S下管D啊 ...

这个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最难处理的仍然是短路这块,有时烧鸡大法都不起作用,除了拆件还能怎么样呢?

痛恨烧鸡 被师傅骂了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求答复  LZ求答复  测量VCORE对地短路和测量CPU供电对地短路有什么区别?
都是测电感或者上管S下管D啊 ...

打值短路是依次拆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而电源保护拔12V小四口不保护是依次拆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电容。
个人理解为打值短路是为上电做准备,先确定CPU供电是否短路,即下管短路的情况,芯片工作正常输出上管驱动让上管工作,上管输出直接对地短路烧上管和其他元件,测试不短路再上电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而触发通电掉电的,说明不管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上管不管你芯片是否发出驱动,12V输入都直接通过上管、通过电感去地了。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
这笔记这思路,赞赞赞

网友:
先收藏下,有空再来学习。

网友(2016-03-06):
写的太好了。可惜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些英文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