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B移动硬盘求助

楼主(2015-04-25):
有那位大侠知道wd 1TB移动硬盘usb3.0怎么转成sata接口呀?
硬盘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不用盒。就是sata

网友:
拆4个电容,飞4根线 ,接sata线,或者直接换个电路板。论坛又改sata的帖子

网友:
一种是去掉4个电容,飞几根线,改成SATA接口,这样做成本便宜,但是,不牢固,第二种就是直接换成SATA的电路板,如果,不要数据的话,重新分区做系统就行,要数据,就需要解密。

网友:
板号是2060-771961-001,想问一下,拆电容改SATA具体方式,请教!把地址发给我,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