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在线刷华硕k42jc的BIOS应该怎么弄?

楼主(2015-04-25):
小白表示不懂,或者说在线升级BIOS,另外还可不可以在线降级BIOS等等!请高手指点,因为没有编程器。

网友:
没有编程器 修什么笔记本 还是买个吧

网友:
在线只能升不能降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可以在线升级,不过华硕机器在线升级容易不开机

网友:
刷bios很简单的,只要你懂就简单

网友:
其实我想问问刷EC程序是用什么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