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5-04-25):
    此DELL机子在BIOS里面能操作键盘,但进入系统后键盘和触摸全部失灵。换过系统, EC,  BIOS,  键盘。有哪位大师修到过? KB_DET#信号无电压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又一奇葩故障

网友:
此机已修复

网友:
楼主怎么修复的,说说呗

网友:
人为拉高这个检测信号试试,这个真心没有遇到过。

网友:
软件排除了吗

网友:
系统里面不能用 八成是软件问题引起的

网友:
电容的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也不说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呢,我也刚碰到这个问题,在线等呀。

网友:
楼主不厚道啊!!!!!!

网友:
靠,楼主是怎么搞好的,说下啊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EC的问题。

网友(2015-11-28):
既然在BIOS里面都正常说明机器没有问题的!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触摸引起的吧

网友:
在BIOS下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但是又说换过系统,进系统也不行,想问下进去PE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搞不定就各种求助,搞好了屁都不放,这种帖子建议大家以后基本不要搭理

太自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