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了,发贴赚分了,大家给加点分

楼主(2015-04-25):
好久 没有发贴了,分到用时方恨少啊,进入正题
HP  4436S   AMD  独显,开机提示这,有时不提示,如图:

不过还能用一会,风扇就狂转,电流上到1.4就掉电,刚开始还怀疑是散热器的问题,用风枪吹这边那边也导热,换风扇也是一样,CPU,内存换了还是一样,BIOS刷了,一样无果,按照先易后难,看来外围都排除了,没办法,只有下载图纸找温控芯片了

没有找到一样的图纸,就找了差不多,后缀不一样的,把温控取了,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问高手和饼哥,饼哥直接说温控芯片
相信饼哥,直接干,结果找料板上的温控型号不 一样,装上后,不触发
取下来不提示这个了,但是呢,还是用一会温度就升起来了,然后掉电,
在基地有就搜,有一个和我的这台问题差不多,他说加焊风扇旁边的BGA芯片好的,我一看是显卡,另外AMD的芯片也容易虚焊,直接干
十五分钟过去了,上电,还好能显,问题一样,有点小失落
准备放到明天干
脑子里想到一个板子上可能会有几个 相同的芯片,对换一下试一下,就找,还真找到了,温控芯片是U33,另一个相同型号的是U36,对换
装上,我去还是一样,于是想到会不会是BIOS有记忆功能,就放电一下,再上电,等五分钟过去了,还没有掉电,有点小激动,直接上硬盘装系统,系统解压完也没有掉电,不过AMD的温度地确很高啊,下班时间到了,就收了,明天好好检测一下,是不是解决了问题
明天期待结果,稳定了,我再回复,感谢饼哥,感谢迅维感谢大家,现在还是小小白,没有技术含量,所以就一直没有发贴,由于没有分了写一下,让大家给加点分

网友:
楼主放电好的,刷BIOS反而没号

网友:
很多AMD显卡里也带温控,虚焊也有可能报错

网友:
换了温控芯片,BIOS里记忆的是以前的温控芯片,放电后才认到换的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AMD的机子故障千奇百怪,修AMD要经验加时序才行

网友:
为什么我的加分最高只有五分,越加越少

网友:
一个板子上有两个温控芯片吗

网友:
饼哥都说了 你就按照说的干

网友:
直接去了行不行,

网友(2019-10-23):
按饼哥的来啊

网友:
HP A卡空焊引起掉电的多

网友:
学习一下 楼主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