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电脑重装系统坏了 U盘装机黑屏无法读取

楼主(2015-04-26):
今天晚上用 金山重装高手装机重启后蓝屏 代码是 0*0000006B 就打算用U盘重装系统 但是用了U盘点了 USB HDD 后电脑黑屏没有响应怎么办
黑屏

网友:
换一个带PE启动的u盘看能不能引导,可以的话就用U盘装,U盘点了 USB HDD 后电脑黑屏是因为PE引导坏了,换U盘重装PE。

网友:
用金山360等重装系统只会把系统做瘫的。

网友:
到别的机器上G好呢

网友:
拆硬盘到好的机子上G好。上这台机子安装系统

网友:
大白菜启动优盘。。。杠杠的。。。。偶也

网友:
如果实在装不好 就送电脑城吧 什么金山 360的 都是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