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16WC 程序 不知道怎么上传了

楼主(2015-04-26):
联想L216WC 程序 不知道怎么上传了 点击附件后怎么添加不了文件呢  !!!不要算灌水吧

网友:
主题180  帖子1122。怎么还不会上传文件,,,,

网友:
我这里可以呀,会不会你的网速不行。

网友:
哈哈哈   我来挣分了

  看到我的图片   慢慢给你解释

一 。 点击发新贴
二 。选择显示器
三 。点高级模式     (这个有点小不怎么好看    我都是用了好多次才看到 的)
四 。点击图片 上传图片    注意这个地方你要多等下  等图片到%100   然后上面出来个小图片 才完成上传  上次我这网速不好 到%100但是没出现小图片 我就点发表回复    结果就看不到图片   还以为是  迅维网出毛病了   原来是我这网速不好
五 。点击附件     这个就是  你选择的    bios了   懂

     觉得好  就 加分          这是我做的第二个教程了

网友:
对了  还有  最重要的  就是     你上传的程序    必须是压缩包   哦  懂

网友:
我之前都可以的,好久没上传东西了!!现在就是点击附件后就没有上传文件那一项,本想上个QQ截图的结果也一样,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再发下试试看。

网友:
现在怎么可以了,现在补发程序

联想L216WC bios.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