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了桌面,求大神给点指示啊

楼主(2015-04-26):
技嘉B85主板,G3250CPU,4G内存,120G固态硬盘。全新的,做WIN7系统但用个两天就进不了桌面了(正常开关机),WIN7标已经跳过去了。就卡在进入桌的黑屏状态。鼠标键盘都失灵了。用U盘引导能进入桌面。键盘可以用,但鼠标失灵了。系统换了两次,硬盘换了。就差B85主板没换了。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道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呢?内存也有可能,还有电源。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内存应该不会,每次关电动动硬盘就能进。

网友:
还有,换一个新的系统看看。

网友A:
我只是想问问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问问你是做维修的吗?

所以向你学习请教啊

网友:
鼠标键盘都失灵了。用U盘引导能进入桌面。键盘可以用,但鼠标失灵了  经常的硬件出问题 我觉得主板的可能性大 也许那两个接口供电不足 或者是电源哪一路供电不足 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分区是用快速分区的吗,如果是的话,手动分区试一下

网友:
内存。硬盘线。或者换自己硬盘试试可以进不

网友:
你的机子原装系统是xp还是win7,最好装适合自己的机子的系统,不要盲目升级

网友:
换系统不行换硬盘还不行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你都做了那么多的排除了
既然是全新的 不妨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把所以东西一个一个换来试下   反正自己开店  大把东西换

网友:
换硬盘线  不行查南桥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吧

网友:
硬盘线 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