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20Z外接显,内接白屏

楼主(2015-04-26):
昨天接到客户宏碁4720Z的本 集显的  之前短路修好了  但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

LCD_EDIDCLK 3.3V   LCD_EDIDDAT 3.3V   VIN_LCD 18V    BL_ON 3.3V   供电基本都正常

就是LCD_VCC之前没电  后来发现是电阻一端掉点  飞线上去有3.3V了  到屏接口上也有3.3V  但还是白屏   不插屏线3.3V  但插上变成1.8V了

求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A:
换屏试一下,排除屏上也短路拉低的可能

网友:
LCD_ON正常  之前是R18连15V的一头掉点  飞上15V后  Q5导通 不插屏线LCD_VCC 3.3V  插上屏线变1.8V

网友B:
看看LCD_VCC  阻值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恩恩,我是来看看学习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试一下,排除屏上也短路拉低的可能

屏是好的  在别的机器上试过  屏线我准备去定一个  但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LCD_VCC  阻值是不是有点高啊

LCD_VCC对地组织500多

网友C:
那就不接屏,只接屏线,看会不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接屏,只接屏线,看会不会拉低

只接屏线不接屏 电压3.3 没拉低   但这个屏换到另一台机器上显示正常

网友:
这故障看感觉还是屏或者屏线

网友D:
楼主,故障解决了吗?
要不要换个Q5试试

网友E:
能不能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换个屏试试

换过屏  还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故障解决了吗?
要不要换个Q5试试

之前Q5坏了 我换了个

网友:
HM65的南桥吧

网友:
咋一看 是屏的供电没上去 可是你说这屏拿去点别的机器又正常 还又是主板的问题咯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修好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当时R18电阻有一头焊点掉了  330K的  结果料板上没有330K的电阻  换了个200K的电阻上去代替的  这应该没问题吧  Q5照常导通输出3.3V

网友F:
上屏后屏供电变1.8白屏明显是屏供电不足导致白屏阿  直接短接Q5 1 3脚试试

网友:
换个平线应该就好了

网友:
你接外显正常那就修供电问题,下屏线开机测试下。Q5直接短接

网友:
屏把电压拉低啦 哥们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屏后屏供电变1.8白屏明显是屏供电不足导致白屏阿  直接短接Q5 1 3脚试试

谢谢 谢谢  短接显示正常了

网友:
既然短接正常了 那就换个Q5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谢谢  短接显示正常了

短接正常了,那就是管子不良了

网友:
有结果分享下!

网友:
我没管管子  直接飞线D-S相连了  怎么测试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Q4是不是导通了?如果导通的话会拉低哦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有结果没有,有就分享啊!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来负载

网友:
那个掉点的电阻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Q5估计是坏了吧?

网友:
一般懒得查 就是短接过去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谢谢  短接显示正常了

不用谢  来点实际的 给我加2分吧  妈蛋 最近缺分阿

网友:
我的 也是  外界有  内显 没动作

网友:
你真行,你真厉害

网友:
明显是供电不足啊。短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