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R1一体机掉电重启求助

楼主(2015-04-26):
一台B50R1 联想一体机 主板型号 G41T-LAIO V1.2 开机掉电重启 把独立显卡板拆下后 主板不掉电了 蜂鸣器也能听到嘟嘟2声  应该是主板跑码点亮了  一插上独显板 就是掉电重启 求教什么问题  V1.2版本的bios 还没有找到 已换过电源 CPU 内存  刷过V1.0 V1.1 BIOS 情况都是一样

网友:
显卡供电出来了吗    插上就掉电  有两个可能   一是显卡供电没出来   二是显卡有问题  跑到显卡那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