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拆机清理后键盘有很多键不能用

楼主(2015-04-26):
惠普4416S拆机清理后键盘有很多键不能用
9、O、L、.这排后边的键(包括这排)都不能用了,希望高手解答,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键盘重新插拔下!处理下接口和排线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拆机之前,你测了吗?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应该是之前就不能用的。

网友:
拆机之前没测

网友:
肯定是之前就不能用

网友:
估计是键盘断线了。你拆的时候用力过猛。换键盘了

网友:
ec 也有可能

网友:
问题从简单处入手,换键盘试试,楼主试了吗。

网友:
先重新插拔一下,不行换键盘试试,我有个4416s键盘坏的直接淘宝45买了个带边框的完事

网友:
法国恢复刚好符合

网友: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键盘有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