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映泰H55 HD!

楼主(2015-04-26):
映泰H55 HD 原故障是集成显卡供电短路了。换掉上下管和芯片不短路了但没有电压。(没有上CPU )测内存电压1.59V正常PLL供电1.8V  VTT总线1.1v  CPU核显供电0V  CPU核心供电0v PCH桥供电0v 先把CPU核显供电修出来。cpu和pch桥电压都正常了。上CPU点下会反复上电1秒断电。没法子测了。哪位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
没有大神。。。。

网友:
你CPU供电不正常反复掉电是真的,你强行上电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请更换芯片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