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725,BQ25A,BQ24725所有脚位阻值和电压

楼主(2015-04-26):
昨天修了一块东芝P875的板子,电流不过保护隔离,芯片是BQ25A,现在机器已经修好,发现论坛对于这个芯片的资料还是比较少。所以我就把芯片所有的脚位的正常阻值和输出电压给画了下来,给碰到这种芯片问题的同行们帮助、没学过画画,画工有点渣,请见谅.
论坛上有一个对此芯片的一个正常工作的讲解,其中有几处我发现不同之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4637-1-1.html    这是帖子的网址。
我对照了3个用此芯片的图纸,发现6pin的2.5V电压不是由芯片本身发出,而是19V直接由一个20K的电阻,一个3.3K的电阻分压而成,如果发现6PIN电压偏高或偏低不要盲目换芯片,该测一测这两个电阻是否正常。然后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3PIN和4PIN的电压了,按照上面这个同行说的4PIN要发出24V的高电平去控制隔离管子,而我所测到的则是3PIN发出19V去控制隔离管子。
好了,和大家共享到这里,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同的大家可以提出来互相借鉴。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能给我加点分么?请点击下面的评分,非常感谢。评分不扣自己的

网友:
求评分,谢谢大家了,分实在不多了

网友:
感谢 苍老师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注意

能给点评分么

网友:
无人问津贴么?没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B:
楼主我刚碰到感觉你说的不准确  4脚的确是驱动脚25v   芯片是bq2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刚碰到感觉你说的不准确  4脚的确是驱动脚25v   芯片是bq25a

你那是什么板 我这是广达的

网友(2015-07-18):
我碰到三星的机子,芯片是24735没产生公共点,第六脚ACD有2.4V的电压,20脚VCC 19V   16脚REGN 6.6V
第4脚ACDRV没电压输出,换了芯片故障依旧也就没辙了,望哥们指点··

网友:
有没有这板子的图纸  截图

网友:
我碰到也是一台三星的机子,355E4x,不充电

网友:
强大啊  这样也行  谢谢了

网友:
各板子设计不一样的,我修一台宏基的,也是4脚控制的,ACDRV的分压电阻阻值也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2015-09-11):
楼主这头像和名字确实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