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M PRO/V-P8H67E/DP_MB REV1.03 BIOS

楼主(2015-04-26):
华硕P8H67-M PRO/V-P8H67E/DP_MB REV1.03

ASUS P8H67-M PRO V-P8H67E DP MB REV1.03.rar

网友A:
台式机主板  BIOS 一般可以在驱动之家 下载  或者  官方网站 下载的 所以 还是谢谢楼主 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  BIOS 一般可以在驱动之家 下载  或者  官方网站 下载的 所以 还是谢谢楼主 备份

可以这么说  华硕官网下的BIOS很多是不能用的,

网友(2019-04-05):
我也有一塊型號後面有些不一樣,版本是一樣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