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3SJ bios

楼主(2015-04-26):
华硕X43S  K43SJ  板号:K43SV 2.0 四个显存  显卡是N12P GV B A1,现在电流跑到1.4不显,内外都一样

已解决:加焊显卡OK

网友A:
Nv的问题与BI0s无关才修好一台四显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的问题与BI0s无关才修好一台四显存的

是哪里问题,请大师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问题,请大师明示

就是N12p的问题

网友:
要换显卡吗

网友B:
谢谢,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K45电流1.2不亮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加焊显卡OK了

此机也是一台神机cpu温度易偏高维修本身不是问题, 返修才是问题中的问题, 不能轻易交货价格能高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