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子文)X240通病有待验证,修到的朋友可跟帖。附带X240 BIOS

楼主(2015-04-26):
因为机器很新修的少,所以是不是通病待验证。按照原文的所描述的故障,解决方法是加焊CPU。
我遇到一个供电全,故障电流一样,可是我加焊CPU故障依旧,而后我考虑可能是BIOS引起的,论坛的程序我没下载,原因有些论坛的程序很多不好使,所以直接TB购买的,刷机后亮机,但是显示LOGO前大约15秒左右。跟客户说了下,客户同意,毕竟因为这个问题换主板不值得。
原文链接:
对不起,我来晚了。新年礼物,发个X240的通病给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283-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BIOS有待大家验证:
IBM X240S-亮机备份 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567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IBM X240 原机备份 OK 集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135-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就是整理下,在这里表示不是对以上原文作者有看法,请勿多想!
补上我所测阻值,和电压。还有所购买的BIOS程序,亮机慢暂时无法解决(电流在0.41A停留大约8秒左右,再跳变就亮机)

如有下载不了附件,请留邮箱或加本人QQ。

X240 VIUX1 NM-A091 REV 1.0 BIOS OK.part01.rar

2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X240 VIUX1 NM-A091 REV 1.0 BIOS OK.part02.rar

2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X240 VIUX1 NM-A091 REV 1.0 BIOS OK.part03.rar

1.4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机器好像有2种版本 一种是8兆的bios 还有一种是16兆的 我只修过16兆的

嗯,我修到的这个是16M的。

网友:
自己没亲身经历,都有待验证!

网友:
BIOS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这种本子  还没有遇到过    遇到了去验证下

网友B:
楼主的帖子必看,我也是怀疑那个所为通病的帖子,试想这么新的机子,CPU那么容易虚焊不太可能。那个帖子一看就知道不是高手级别的人发的。没有一点技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必看,我也是怀疑那个所为通病的帖子,试想这么新的机子,CPU那么容易虚焊不太可能。那个帖子一 ...

那位赵兄是工厂人物,是不是通病我不确定,不过我的机器跟他描述的故障现象一样,但是我的加焊CPU没有解决,而是刷写BIOS程序解决的,还有我们所测试阻值的设备不一样对地阻值也有很大差异,我发帖的目的是修此机器的朋友,先别盲目的加焊CPU,先刷写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帖子必看,我也是怀疑那个所为通病的帖子,试想这么新的机子,CPU那么容易虚焊不太可能。那个帖子一 ...

还有此板CPU是打胶的,加焊需谨慎!

网友C:
那位兄弟是骗子  我相信了他的话  加了CPU结果  爆珠了太坑了

网友:
打胶的 加焊补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位兄弟是骗子  我相信了他的话  加了CPU结果  爆珠了太坑了

那要换CPU了

网友:
打胶的  加焊肯定不行,,直球会好点,,期待更好的BIOS

网友D:
可以在联想官网下载一个win下刷新的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的心细啊   不错

网友:
先亮机。然后再刷官网版本。试试看。有可能BIOS 和 H8S 里的程序不一样造成的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E:
版主每次修机都用17B测一测阻值和电压吗   这么好的习惯真的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联想官网下载一个win下刷新的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试过了,系统下更新报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版主每次修机都用17B测一测阻值和电压吗   这么好的习惯真的好吗

不是,这个机器无图无点,所以我测量这组数据,方便以后在修到此机器作为参考。说17B是我的表,我觉得这表精确度还可以。要是用别的测对地阻值,相差很多的。没别的意思,句容版主想多了。这只是个人工具问题。

网友G:
肯定还是BIOS的原因,去官网下载然后分解应该是可以,但是现在联想最新的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了,不好分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肯定还是BIOS的原因,去官网下载然后分解应该是可以,但是现在联想最新的好像和以前不大一样了,不好分解了

你指以前T400等利用那个EXE工具提取合并?最新的不知道方法还望这位朋友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系统下更新报错。

系统下更新必须接入电池,电池电量大于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下更新必须接入电池,电池电量大于30.

嗯,电池电量100%,提示报错为,程序已是最新无需更新,这破机器BIOS还不能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机器无图无点,所以我测量这组数据,方便以后在修到此机器作为参考。说17B是我的表,我觉得这 ...

15B        用过吗   感觉咋样儿  打算以后买一个

网友:
这款机上次遇到开机报警不过内存,刷BIOS开机延时,在官网更新BIOS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指以前T400等利用那个EXE工具提取合并?最新的不知道方法还望这位朋友赐教!

这个教程很好,应该和这个相似,X230这个方法肯定可以,X240就不确定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较新的机器最好先刷BIOS看看,然后再考虑动桥。

网友:
这个贴看的值得

网友:
没遇到过,可能还和CPU有关

网友:
遇到过插触摸板会无显示并报警  换板换线换触摸板都是涛声依旧  我也是醉了

网友H:
通病到没遇到了  但是遇到俩坑故障  一个是插触摸板无显示报警  一个是休眠无法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病到没遇到了  但是遇到俩坑故障  一个是插触摸板无显示报警  一个是休眠无法唤醒

后来故障解决没?

网友H:
不能插触摸板的 换过主板 触摸板都无用  时间拖得太久客户不修了   唤不醒的还在搞准备刷个biOS 试试  这板子好像分出厂时间的吧?  BIOS通用吗? 出厂时间不一样接口都不一样  不知道BIOS 是不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能插触摸板的 换过主板 触摸板都无用  时间拖得太久客户不修了   唤不醒的还在搞准备刷个biOS 试试  这 ...

出厂时间这个不知道,没有途径获取。程序你可以备份后刷写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出厂时间这个不知道,没有途径获取。程序你可以备份后刷写下看看。

分不够啊  你Q号多少?发我份呗

网友:
确实有待验证啊

网友:
没修到过以后碰到验证一下 不过加焊CPU 轻易不能冒险啊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

网友:
你那电感的 阻值都是正常的么?、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版主开此贴,对于大家提出的质疑,我没有偏见以及影响各位在我心中的地位,维修就需要这样,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推翻、探讨,将来各位修到更多的时候,我们再去论证!事实胜于雄辩,感谢各位参与!也谢谢花版主对小弟的关注!谢谢啦,刚看到此贴,就马上特地拿来一片正常亮机的主板,备份了BIOS,特此敬上,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x240 u49.part01.rar

x240 u49.part02.rar

x240 u49.part0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