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主板高手 翔升G96MX-Ultra 主板后置没有声音,前置有声音。

楼主(2015-04-26):
驱动正常有重新更新过,BIOS重置过。 之前后置有声音可以用

网友:
不是裸板的吧,碰到V星的是音频I/O后面板设置里,把那个什么后面板检测给去掉,就出声了。记不太清,你挨个试试。。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换接口试试吧

网友A:
设置问题吧,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后插座坏了。。。直接测试声道输出。。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这家伙,肯定是系统问题,我遇到过多次了

网友B:
直接换个接口估计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过直接换接口就好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或把主板上的音频插槽缺口上下两排针脚 横着插两个跳冒

网友:
自己家里的WIN7,设置这个也是头疼。

网友:
∑,告诉你吧禁用前置面板。勾选一下

网友C:
勾选禁用前置面板,正解!

网友:
BIOS里面调一下就OK了 ,,,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没设备好吗?

网友:
在音频控制里,把前制插控转为后制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吧,不行就重装系统

系统有重新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勾选禁用前置面板,正解!

就是没有显示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接口估计就行了

只能是看看。 谢谢

网友:
设置与接口。  前面的几位都说的很明白了。  软的不行就硬的。     多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