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30i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5-04-26):
thinkpad x230i触发后3秒钟就掉电,有时0.7A,有时0.6A,有时0.5A,有时0.45,有时0.3A等掉电,多数在0.3A和0.4A、0.6时掉电。实测L29对地电压瞬间0.002V,对地电阻10欧,断开L29后,瞬间0.5V,L29为VCCGFXCORE_I电压,由VT1324SFC提供。开机瞬间CPU有1V的电压,内存场管Q107有1.5V的电压。CPU供电对地电阻有8欧。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

网友:
路过
~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上解决了没??

网友:
我有个断了小尾巴的板也掉电,求解

网友:
这种问题 暂时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请问楼主,这台机器修出来了没有?我现在一台根你的一样,

网友:
重做CPU吧,遇到过一次

网友:
楼主好有风趣,学习学习了。

网友:
BIOS 问题  BIOS刷个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还没碰到过

网友:
刚遇到一个 过来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5-27):
解决了没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有通病吧上论坛搜搜

网友:
BGA装的CPU吗

网友:
查一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看看供电,,信号   ,,,,多查查,,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仔细测量一下看究竟是缺哪个电压!

网友:
贴片的那种供电芯片很烦的,都是一次性的,坏的也不少

网友:
我的X230I机器加载PE系统 就掉电重启  我换VT1324S 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 坏了  换了就可以解决 不过这个U 不好做BGA  我试过  直接买的主板  IBM 主板这家比较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KI9Vbe&id=45075842009&ns=1&_u=l29lva28922a&abbucket=5#detail

网友(2015-06-30):
手上正好有一台。不知道到LZ修好了吗??

网友:
我遇到一片X230不通电的,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1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求解,双BIOS,刷的是哪个?

网友:
CPU这个压降好像是正常的

网友:
这机子遇到不少,不过不是这问题。

网友:
测一下各大电感的阻值···

网友:
搞好了没有……

网友:
VT1324SFC这个玻璃芯片容易坏   这个好像是出集成显卡供电的

网友(2016-12-15):
X系列的机器 BIOS坏的多,顺便问下楼主的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