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关于PC3000 读取ssd falsh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5-04-26):
由于初步接触ssd flash芯片这个东西,手头上也没有什么工具软件,正想入手PC3000 for flash 。
  • PC闪存读卡器是不是代替了所有芯片的主控?有没有芯片型号的限制?例如转接板,只要有类似脚位的的芯片是不是都支持?求解答!

网友A:
PC3000 for flash如果业务多可以选择,,至于支持的话要看主控型号官网是否有对应的解决方案,还有写FLASH本身损坏的,这种比较悲剧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 for flash如果业务多可以选择,,至于支持的话要看主控型号官网是否有对应的解决方案,还有写FLASH ...

FLASH 爆炸 的基本没有希望

网友:
这个基本遇到就直接不做,因为报价比较高,一般客户都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3000 for flash如果业务多可以选择,,至于支持的话要看主控型号官网是否有对应的解决方案,还有写FLASH ...

因为业务的原因, 我客户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flash型号,不过都属于nand flash芯片,我是否只要接nand flash相对应的引脚,是否就可以对flash芯片维修(除物理损坏),克隆代替,拷贝,烧写,量产,恢复数据等操作?小白我实在不懂,或者有什么其它的工具或者编程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