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示波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5-04-26):
请问用示波器维修问题,用示波器如何判断是过内存未过独显,还是未过内存(假设内存条件正常,独显条件也正常)在不换内存条情况下

网友:
要看过内存就抓取内存SPD,两组一起抓,能看到三次以上,就代表自检过了内存,至于显卡是最后一步,当然不是说初始化那个PCI E

网友:
内存上面的排组   能测到数据波   就是过了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