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PCIE_WAKE# 作死

楼主(2015-04-26):
没分了  求加分  以后会多多发帖的
  一台E420    故障:上电自动加电    软关机 硬关机 都会自动重启
             实在没分下图纸了   就发了个求助帖  赚了7分   看着基友们回复换D95820  说实话我也开始怀疑95280  毕竟那玩意坏的最多了   但是95280 贵啊  不舍得换  最后还是没有换那个芯片 开始慢慢测了
                   思路: 1.   RTC VCC 正常
                             2. PW SW#不正常  开关处只有2.9V    偏低    纳闷的是电压低为什么不自动关机呢?     算了先不管    上图

图中3D3_AUX_S5  为3.3V 正常     但是过了R2704 就只有2.9V 测了R2704    9.9K正常 板子上测试R2774 只有20K  ??????????????
拆掉R2774  测了下 有100K 也是正常的    突然灵光一闪 不装R2774 不就行啦
  上电  再测开关脚    3.3V 有

  现在也不会自动上电了   关机也不会重启了   总算是搞定了
   装机:lol

你们以为修好了吗?  修好了就不会来发帖
装机装到一般 突然想到师傅教导的 装一半点一下 这是做维修   必须要做的步骤
  刚上电 还没按开关呢  竟然自动上电了 我嘞个擦
  为什么做维修就那么苦逼呢?
  拆机

               思路     3.  PW_SW# 正常了 接下来就是WAKE_UP#

接口处的pcie_WAKE#  0.6V 不正常

发现拔掉PCIE小板   WAKE#就是3.3  插上小板 就是0.6V

终于找到故障
  准备买一个PCI 板子 换掉的时候 突然灵光又闪了:lol    换毛啊   修呗
   主板上的WAKE#阻值457正常      PCI 板子上的有775 好像有点偏高

我能告诉你们  我的灵光又闪了吗:shutup::lol
看图说话

你们能懂吗:lol:lol:lol:lol

维修结束    来   来  来  !!    妞 来亮个相   让大家看看

网友:
46脚悬空?对吧

网友:
对的   无线网卡强制开启也是这样弄得

网友:
这也行呀

网友A:
R2774原来是100K的,楼主何不从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774原来是100K的,楼主何不从料板上找一个装上呢?

R2774 是正常的  拆下来测了下有10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2774 是正常的  拆下来测了下有100K

这个电阻正常但电压不对,可能有电容微短路啊,有返修的风险。

网友C:
楼主修机很厉害。唉。可惜不能评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机很厉害。唉。可惜不能评分了。

为什么不能评分呢?

网友C:
发帖时间超过24小时了呀。所以评不了了。楼主QQ多少啊。教教我啊。

网友D:
学习了,下次也会注意你的这个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时间超过24小时了呀。所以评不了了。楼主QQ多少啊。教教我啊。

刚发的帖子  哪来的24小时。。。。。。。。。。。。。。。。。。。。。。。。。。   1007279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下次也会注意你的这个方法了

给点分吧 没多少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正常但电压不对,可能有电容微短路啊,有返修的风险。

是的呢 我也怀疑过 后面的俩个电容   但是 主要 问题还是在WAKE 的上面

网友E:
楼主终于走上正道了   发贴赚分才是王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终于走上正道了   发贴赚分才是王道

    主要是太忙了  都没时间发  以后有时间 肯定多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太忙了  都没时间发  以后有时间 肯定多发的

恩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