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 不知道维修电源怎么调整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2015-04-26):
   想买个维修电源用用,但是在网上看他们卖的  都是电压出不来可以调  电流最大限制怎么拧也出不来,我知道输出没有回路是不会有电流的, 不知道 各位老师 在维修的时候可调电源的 电流最大限制怎么调?

网友:
电压可调吗,如可调,调到5V把输出短路,调电流钮到你需要的电流,前提是必须是可调电压电流的电源

网友:
你这电源必须是恒流和恒压可以调的呀,如果电流上限不可调的话一般电流大小是和用电器工作电流差不多的

网友:
补充一下,用电器工作电流不能超过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