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显示屏 供电电压 无法获取

楼主(2015-04-26):
显示屏接口 上 6脚 这个上面的电压LCD5V7 AVDDH变成了0.89V.

,查LCD5V7 AVDDH的线路,首先到接口的第六脚,最终是PM I10,昨天电源芯片已经换了,今晚又要干CPU了,还双层的。

这里面的PM I1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很明显和CPU没啥关系,你确定要干??CPU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和CPU没啥关系,你确定要干??CPU呀!~~

现在 还真不明白 怎么就么那个电压出来, 也不短路 阻值也 OK
接屏开机有,不接为0

网友:
还有 就是这个 5.7 是 U48 造的  还是 CPU 造的 电池是 4V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