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各种芯片的位置该有什么散热贴(散热材料)

楼主(2015-04-26):
如题,
拆了一块笔记本主板出来, 搞不太清楚,什么芯片该用的散热材料,
想去淘宝上买一些散热材料,但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散热贴,
这块主板上好像用了三种散热的材料,CPU 好像用的是散热膏, 北桥用的是一种散热贴,但已发硬了,不知道该重新买什么样的散热贴
显存和电感上用的是一种绿色的贴还有弹性,应该不用换,这种和北桥的不是用一种类的,但不知道这又是哪种散热贴

有没有高手可以扫盲一下

网友A:
显存和电感的,不用考虑更换,其它的就直接换成合适厚度的散热铜片,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和电感的,不用考虑更换,其它的就直接换成合适厚度的散热铜片,杠杠的

还有别忘了抹硅脂

网友:
我一般都是散热胶,铜片,主要是BGA和CPU,其他的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关系,热量不大

网友:
CPU,北桥,和显卡图散热胶,其它不用管,显卡加铜片。。。。。。

网友:
加铜片上去   显卡   CPU不用加

网友:
cpu上一都是 导热硅脂把 ,   你看他 原来用的是 什么  你就上什么  ,  都没有铜片扇热好

网友:
铜片,硅脂........

网友:
显卡和CPU笔记本的最好选用粘稠一些的,类似信越7783的粘稠度,深灰色散热垫可以换新,也可以点滴较稀的zp-360或hc-151,,现存浅蓝色一般不用更换,亦可以点滴zp-360

网友:
电感 没事的

网友:
打硅脂;家散热铜片AMD的显卡容易坏要加厚一点的。

网友:
直接加铜片吧  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
楼主 找家专业维修的 给弄弄就行了 。 在这发帖多麻烦啊

网友:
讯维是个不错的地方

网友:
一看就是狗人 破JB本花点钱叫维修的给你弄还能穷死你啊 修理费都掏不起 还玩啥电脑呢?

网友:
合适厚度和大小的铜片导热效果最好,但是铜片是导电的,应该对好了防止脱出造成短路

网友:
用铜片加散热泥!

网友:
南桥加软垫子北桥0.8铜片显卡加软垫子CPU直接打硅脂

网友B:
听我的建议,上散热硅胶的时候最好是加点玻璃胶。因为考虑到你的机器有南桥门,所以最好是在硅胶里面加点玻璃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我的建议,上散热硅胶的时候最好是加点玻璃胶。因为考虑到你的机器有南桥门,所以最好是在硅胶里面加点玻 ...

请问加玻璃胶能起什么作用,请教一下。

网友:
DELL M5010..显存和电感的,不用考虑更换
CPU加普通导热膏就好  北桥和显卡都加0.5的铜片

网友:
一般的都是加软的那种垫子  和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