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 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5-04-26):
      华硕P7H55  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没复位       好多都说822坏了      时钟芯片有点烫   。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那就拆换下

网友:
楼主你既然知道822坏了 为何不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
先测量下时钟的电源电压呀

网友:
可以直奔822的,量一下它们两端的电压看看,说不定真找到了维修的思路了。

网友:
自动上电   自动重启    先查下电压出全没吧

网友:
就按供电,时钟,PG,复拉的思路查吧,说不定就是一样简单的笔病,最好在论坛里找一下点位图

网友:
最近修到很多的华硕F1A55的主板,无从下手,一开机跑马到4D 就断电了,然后一直复位灯闪烁,BIOS刷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