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不出LCDVCC电压 新手求租在线等

楼主(2015-04-26):
DELL  M421R  现象是有点背光无图像  外接内接都是    +LCDVCC电压没出来  跟着图纸追上去U21开启没电压     开启是通过D22三级管过来的   D22 1 2脚都没电压   1脚ENVDD通往一个36脚的芯片   2脚LCDVCC_TST_EN通往EC   都没断线不知道怎么查了   对地阻值都有500多

网友:
这情况你就直接换芯片就可以啦,都有背光了,肯定是这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