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 没有公共点电压 求助!

楼主(2015-04-26):
现象:橙色和白色的灯同时不停的闪   待机电流:0.025--0.007--0.025 不断循环
测量下没有公共电电压
如图:Q9862   123脚18.9v  4脚 18.9v  5678脚 0v  这个是p沟道  G低电平导通   g级18.9v 不正常吧
       追到Q505   3脚18.9v  2脚接地  3脚0v    ( ADP_EN)如果是高电平  使q505导通 拉低Q9862 是不是正常        了呢?   ADP_EN  如图是ec  75脚 发出的吧   测试ec75脚 发现是0v
       然后取下Q505  发现Q505  3脚18.9v  1脚(ADP_EN)3.3V  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电压 。。。?
兄弟们给帮帮小白啊  给分析分析啊 不胜感ji!!!

网友A:
你直接拉下去能不能用,如果能用就拉

网友B:
灯闪一般是后面短路。如果后面没短,ADP_EN就要为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Q98624脚控制级有电压得到分压后就会输出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拉下去能不能用,如果能用就拉

不能直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闪一般是后面短路。如果后面没短,ADP_EN就要为高电平。使三极管导通。Q98624脚控制级有电压得到分压后就 ...

已经修复!感谢指导哈 !   公共电短路 ,烧鸡大法!  还有那个是q505是场馆吧 不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