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5-04-26):
海尔T6 I3独显英伟达显卡 板号:DAOSW9MB6EO REV E不上内存,电流有1.3左右掉电,但是上内存就好了,不掉电,显示了.之前是只有0.6就掉电,刷SBbios电流上来的,想问一下,我之前也碰到过,SBbios导致的掉电,是怎么回事,还有,不上内存怎么会掉电

网友A:
有些机器不过CPU也会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器不过CPU也会掉电吧

0.6是没有过cpu了?

网友:
现在是修好了 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不上内存掉电很正常啊  华硕 DELL  都有

网友:
大电容通病

网友:
不插内存掉电很正常

网友:
很多机型都会没内存掉电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整板的检测功能做的很严格    检测不到就掉电  很正常   新板无理取闹的现象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