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通病

楼主(2015-04-26):
PCI  B16无电压或3.3V
有时跑D1.有时不跑码
电压复位都够.要点下复位才跑码
开机跑吗.重启后没时钟

以上这几个问题都是时钟坏了
换时钟芯片9LPRS483BGLF解决
连修了10几块.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十多块都是同一地方坏掉,当然是通病了。

网友:
先收藏着 留着备用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板子试试看能不能秒杀。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样,以后有这种板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送钱的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样,以后有这种板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送钱的来了。

话是这么说不错.但很难找这时钟.拆了.再装回去.经常是开第一次行.第二次就不行了.不是量大.也不会去发配件

网友:
我还以为是那个822坏了,原来是时钟芯片问题,我只遇到一片,你修那么多算通病了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很少啊,,,而且说实话,时钟芯片坏的也不多。。

网友(2016-01-13):
赞同楼主说法,我也遇见过几块

网友:
学习了,遇到好几块没修好